[笔记本电脑]
A4WAB LA-c341p 求助

楼主(2020-09-18):
电流0.24 掉电反复启动  各电压应该也正常 但是plt_rst只是瞬间有电但马上就掉了 具体看图吧我这表达能力堪忧  bios刷过  ec图纸写的是9022Q  C但是板子上却是8022Q  D问朋友  他本没有拆修过  slp_s3 slp_s4 slp_s5也都正常  图纸bios论坛早就有  我就不多此一举了

网友A:
还是要查后续转换供电

网友B:
照 片上是不是 CPU 被干过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 片上是不是 CPU 被干过了啊!

是的  因为觉得会不会是虚焊 所以bga加焊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查后续转换供电

能说说还有那些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查后续转换供电

能具体说说还有哪些电压吗

网友:
这玩意儿  好了  不说别的 就是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