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放弃,小白杀板好累#板号L

楼主(2020-09-18):
#差点放弃,小白杀板好累#
板号LA-c451p,不上电,发现假公共点,以为是适配器过来产生的公共点,跑了弯路! 还更换了充电IC,ACOK 0.3~0.6跳变,最终发现时PWM方式产生公共点的复合管MOS管击穿,直接更换可以上电了~

网友A:
就这?十分?连个亮机图都没。。。。。。这学员待遇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这?十分?连个亮机图都没。。。。。。这学员待遇可以

如果你也成为学员,月饼大神一样对待你,月饼好公平的

网友:
不错 能找出问题就好

网友:
联想有几款机器用PWM输出B+的,好像 是12V多点

网友:
思路清晰了。

网友:
仁宝可以习惯性的打下隔离保护的管子短路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十分?连个亮机图都没。。。。。。这学员待遇可以

你也去发个帖 让饼哥给你加11分

网友:
后期有短路,导致隔离不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十分?连个亮机图都没。。。。。。这学员待遇可以

人家这是复合管击穿,已说明问题了,只是懒的发图而已,谅解!!!
而且是新人贴,饼哥也是鼓励新人的!!加分看个人的,你也有权利为别人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也成为学员,月饼大神一样对待你,月饼好公平的

我猜最主要是新人贴饼哥一下丢了十分,这很正常,没什么可说道的,每个会员都有权利为别人加分!!

网友C:
这种故障   楼主还是经验太少 只要MOS管后级电压偏低0.5V 我都习惯性的的量保护隔离

网友:
修好以后回过头来                                MD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   楼主还是经验太少 只要MOS管后级电压偏低0.5V 我都习惯性的的量保护隔离

是的,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呀

网友:
咸鱼捡个华硕亮了一圈 最后发现没调帽 晕死 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成长的过程中,弯路不会少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