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w1942SY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20-09-18):
LG w1942SY 开机无显示,指示灯不亮,有12v、5v电压,没有开机3.3v,驱动板正常,电源板没有找到线路图,控制芯片查不到,望高手指教,感谢!
芯片

网友:
开机键上面么有3.3V吗

网友:
NT68625,是不是这个

网友:
老机器必须要有3.3V

网友:
DT8211A A011

网友:
没有3.3v,按键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