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摸晶振能开机

楼主(2020-09-18):
华硕b85主板,偶尔不触发,有时几天有时个把月出现在这种情况,放电清cmos无效,
平时能触发的时候,使用都很稳定,
后来无意中磁了下桥晶振脚,开机了,但是时间停在上一次开机的时间,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查下电池是否足够电量,,,,RTC 电路是否有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电池是否足够电量,,,,RTC 电路是否有漏电

电池正常,RTC电路应该不漏电,因为这板子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今年7月份,
后来好了,一直正常使用到这个月15号又出现过一次,昨天也出现过一次,量过电池电压正常,
如果漏电的话,2个月多电池电压应该下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