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REV1.01转下就停

楼主(2020-09-18):
先上图 触发,风扇转下就停,能够再次触发,利用多次触发,测量主板各大主电压都有,CPU供电1.7V也出来了,但掉的很快,还有一个就是1.05VME电压触发马上就没了,在论坛没有找到该型号的点位,只有找了别的跟此CPU供电管理芯片一样的板子,测量发现40脚的SHDN#没电压,不正常,跑线路发现跟图纸圈出的上管相连,通电测量下管控制电压为0.9V,不对,正常的这种NPN管应该为0.7V左右,说明这管没正常工作,使得集电极为3.3V,所以上面的管子D极被拉成低电平状态,换掉下官后,再去测量40脚为1.05V,这时也不掉电了,屏幕显示, 这时再去测量ME电压,就是1.05V,不会没掉,不过刚插电待机时ME电压没有,触发后才出来,而板子有问题时,待机有ME电压,触发后就没了,刚好相反,理论上应该是ME电压一直有的,也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
思路明确 技术不错

网友:
看来我这个小白还得努力学习维修思路。

网友:
这种最好修了、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