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不好用为什么?

楼主(2020-09-18):
老thinkpad,二手的,11年的e320 ,win10系统,提示office14文件夹下的三个dll有问题
前一阵散热不行,老死机,换散热管后,散热没问题了
最近键盘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什么原因?,目前不好用次数多,重启好几次也不行,除了f1到f12的功能键调亮度调音量好用,其他ABC123都不行

网友:
键盘不好用换键盘就好了啊

网友:
换个键盘就行了。还想一毛不拔啊

网友:
淘宝买个键盘换上,至于DLL问题用电脑管家和360都可以修复,实在不行换系统

网友:
键盘 研究什么鸡儿, 直接淘宝 换一个新的, 不值钱的东西

网友:
键盘好换吗?这个怎么拆,我不是干维修的,换过个散热器,那个简单在D面最上面

网友A:
排除了键盘排线问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了键盘排线问题没?

重装了win7系统,键盘好用了,刚开始没注意观察,一天之内,触摸屏的右键触摸不好用,变成了左键一样的功能,有时候合上盖子,在掀开盖子,触摸板鼠标不好用,重新合上再打开才能行,还有无线网不好用,没有无线功能,网上搜了一些常见的处理方法,什么服务启动,都不行,这是不是系统按的不够原版的事?你看看我的这应该怎么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