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投影仪电源板DA.RE三角芯

楼主(2020-09-18):
索尼投影仪电源板DA.RE三角芯片哪个可以代换,两台同型号的,一台风扇坏,一台电源板坏,把好的这个DA. RE三角芯片换上去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找不到代替的型号芯片,哪个同行碰到可以请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看着和2sd1664的代码差不多 查一下电路 估测下是三级管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和2sd1664的代码差不多 查一下电路 估测下是三级管不

谢谢!我某宝网上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