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掉件rt8802A

楼主(2020-09-18):
接手一块GTX760显卡, 威航的来时不亮机,刷了丽台同型号760 bios  可以点亮了跑鲁大师花屏  ,卡屏 ,掉电重启。用手摸mos驱动ic rt9519a跑鲁大师发烫严重并且电感啸叫 检查电源管理ic rt8802a 31脚相连的一个元件掉件了一端连31脚一端接地. 有没有老哥知道掉的这个件是什么元件参数是多少?有知道的老哥麻烦告知我下

网友:
可以点亮了跑鲁大师花屏

网友A:
换个电容试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容试试呀...............................................

换了电容还是那样.rt8802a也换了

网友B:
显卡的BIOS和图纸 都是从哪找的

网友C:
31脚是VDD,看有没有电压,电容是0.1U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1脚是VDD,看有没有电压,电容是0.1UF的

这卡链接了一颗电容还连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它掉了

网友:
找个料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BIOS和图纸 都是从哪找的

bios有网站,图纸论坛有只不过不是原型号只能参考

网友:
手头没有这种板,而且现在修了好几块都是电感发热异常花屏定屏的电感还有电流声,我怀疑这种事通病有可能跟掉的这个原件没关系

网友D:
显卡装完驱动就黑屏,pe和不进系统时没问题,这是什么情况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装完驱动就黑屏,pe和不进系统时没问题,这是什么情况一般?

软故障,冲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装完驱动就黑屏,pe和不进系统时没问题,这是什么情况一般?

GPU虚焊或显存虚焊!把GPU加焊试试!

网友(2020-10-20):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图纸论坛有只不过不是原型号只能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