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E5-1356 山寨主板,不能触发,也不能强行加电

楼主(2020-09-18):
一块E5-1356 山寨主板,不能触发,也不能强行加电,强行加电时风扇动了一下就掉电,严重的短路,强行加电后,开机针也是有3.3V电压,电源的绿线5V电压就没有了,那是那里短路呢?

网友:
3V 5V 12V 紫线 灰线 也没有短路,是那里短路呢?

网友:
第一次触发,风扇也是动一下掉电,也是短路,不能二次触发

网友:
这主板还修他干嘛

网友:
报废换板吧

网友:
买新的好。

网友:
很新的板子啊。

网友:
直接报废.....................

网友:
二级短路或串电了,二级短路如CPU供电12V没有短路,但是CPU供电电路了。串电就是5V和12V连接在一起了。

网友:
山板桥坏比较多

网友:
待机3.3V测了没有?

网友:
拔了4P ,看看能触发不

网友:
你可以先对地测量ATX电源接口的  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