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3 公共点滤波电容老是短路 每次位置都不一样

楼主(2020-09-18):
联想小新13  公共点滤波电容老是短路  每次位置都不一样   各位大佬会不会觉得适配器问题呢

   一个月不到就坏   返修2次了   都是滤波电容电路  但位置不一样

网友A:
如果有示波器量一下公共点的波,另外建议换个充电器给他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示波器量一下公共点的波,另外建议换个充电器给他用试试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是不是去了电容没补上啊

网友:
适配器是有可能的,我在联想T450上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