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13寸 TM1613 器件型号求大佬看下

楼主(2020-09-18):
求助内容:1. 求主板上一个sot23-5封装的芯片型号,丝印:54B29
2. 求主板上一个二极管型号,丝印:2F4

具体位置和详细情况可以看下图;

现象说明:
板子进水了,发现MOS击穿了,导致整个5脚芯片烧坏,二极管也击穿了,去掉这几个器件,电脑能开机,但是键盘灯亮很久后才显示logo,
进系统后,随便操作下画面就卡住了,但是鼠标能动,尝试装了Linux系统发现正常(目前怀疑是网卡问题);

网友:
期望楼主修好公布结果

网友A:
怀疑就拆网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就拆网卡试试

是,网上买的网卡到了就拆,怕误杀

网友B:
5脚的芯片应该是供电用的没有应该有些功能没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脚的芯片应该是供电用的没有应该有些功能没用的吧

开始以为是ldo,结果测量了一下每个脚的电压,应该不是,然后看了板子上类似的器件,应该是某种开关控制器

网友C:
以前遇到过其他品牌的,是usb供电的那一块,不清楚你的这个是不是

网友:
54b29是一个限流开关,全称g524b1t11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遇到过其他品牌的,是usb供电的那一块,不清楚你的这个是不是

对,USB那边也有类似的器件,丝印后面两位不同,推测是 G524B2T11U  这类器件

网友:
5脚芯片是一个限流开关

网友:
尝试装了Linux系统发现正常,牛人呀,还真没有想过安装LINUX测试机器

网友(2020-11-02):
最大5A的限流管子   找料板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