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surface pro3不充电 充电灯不亮修哪里

楼主(2020-09-18):
给点思路 换哪个芯片呢

网友A:
我知道,我知道,已经秒杀了

网友B:
surface的经验一般不会有人放出来的,这机器试水代价太高了

网友:
不充电 修充电电路啊!

网友C:
意思是用电池能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用电池能正常开机?

可以开机 有时充电闪烁

网友:
电源跟接口没问题吧。可以飞个12V上去看看电流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rface的经验一般不会有人放出来的,这机器试水代价太高了

对,特别屏幕容易爆,赚300赔600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我知道,已经秒杀了

哪一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
已经修好的路过

网友:
有几个摆在我面前,我都没去动它,也是害怕吃力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