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LQ630K打印一部分就停止,怎么解决?

楼主(2020-09-18):
正常时候可以打印多张后LQ630K就停止不动(等很长时间都不动),没有提示红灯,电源灯亮,电脑USB口及USB打印线都是好的,
但打印机图标脱机变灰一两秒后正常然后一直循环。
断电再打开电源,打印机还能打印一两张就重复上面情况。
打印头过热保护时打印机图标会变成脱机吗?
数据板有问题还是电源板供电故障?
电脑

网友:
供电正常不??????

网友(2021-02-09):
大力支持原创

网友:
我认为是主板接口板的问题。换一块试试看。电源板出问题的概率小

网友:
是电脑主板USB口供电问题。换电脑电源,加一块USB PCI卡。

网友:
怀疑数据线、曾经碰到过是非原装数据线造成的、打打就停停、歇会又继续打印

网友:
电源板有个电容易鼓包 导致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