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白屏

楼主(2020-09-18):
  接到一台联想Y470,开机白屏,系统能进,接外显正常,笔记本显示屏白了几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就正常显示了,重启也能正常显示,但就是关机然后开机白屏,查各种供电正常,试过两次拆掉主机小电池然后再焊上,竟然可以正常显示了,电池测有3.09V,然后多开几次又不行了,实在是搞不定了,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屏电路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电路电压正常吗?

正常,没有头续了现在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白屏的时候没得屏供电

网友:
屏有没有换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