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X8BMB6F0 REV:F图纸求助

楼主(2020-09-18):
有没有哪位大佬有HP 440 G5  版号A0X8BMB6F0 REV:F的图纸的?全板进液压油,待机 正常 内存 桥 CPU供电都正常该查的都参考G4图纸查了BIOS 自己分离刷过也到某宝买过还是不行 开机电流只到0.36左右!  想问问有没有哪位大佬有图纸的在修修看

网友A(2020-11-19):
兄弟,你的主板怎么样? 我手上一台跟你的情况一样,进水不严重,电压都不少,BIOS刷过,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主板怎么样? 我手上一台跟你的情况一样,进水不严重,电压都不少,BIOS刷过,问题依旧。

没有搞了,初步判断是桥的问题但桥和CPU集成在一起,给客户报了价格他嫌高 ,就没有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