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兄弟9350打印机打印不到200张就提示更换废粉盒

楼主(2020-09-18):
请问各位师傅兄弟9350打印机打印不到200张就提示更换废粉盒

网友:
需要请零零

网友A:
新的打印机不到200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打印机不到200张

粉盒不是原装的吧

网友:
粉盒不是原装的吧

网友(2021-02-09):
大力支持原创

网友(2021-04-29):
固件升级做一下

网友:
MFC9350CDW  建议升级到这个版本及以上        Main:N        Sub1:1.58

网友(2021-07-19):
拆高压板清洁下触点的弹簧接触电面(可以拉那几个弹簧长一点)。已经处理过好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