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振铃波有见过的吗?电压都有了,波形稀稀拉拉的。就像没触发时的待机波形

楼主(2020-09-18):
(无正文)

网友:
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CPU供电的下一步都出来不到

网友A:
供电的开启需要时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的开启需要时序的

我看别人这样飞开启都修好了。可能还是得换EC

网友:
从VCCT 的PG 上面飞应该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别人这样飞开启都修好了。可能还是得换EC

如果只是缺少CPU供电,那飞线可能就会好了,但如果还缺少其它信号,那只提供了CPU供电开启,,那就不可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缺少CPU供电,那飞线可能就会好了,但如果还缺少其它信号,那只提供了CPU供电开启,,那就不可 ...

粗心了,又查了一遍发现没1.05

网友:
还有这样的吗

网友:
更换EC和+1.05V_PCH转换芯片后CPU波形恢复正常。时序又卡到了DRAMPWROK,南桥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