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 161301-07 笔记本 充电器能开机 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20-09-18):
(无正文)

网友:
电池口电压8v都有 但是拔掉充电器就断电了  显示电池还有89的电

网友A:
会不会电池隔离管没过

网友B:
是不是电池没用了

网友:
看下BQ737最左边的MOS管,AC_IN断电/或者系统功率不足的时候电池应该要往System供电,具体的话可以看下BQ24737的手册,最近刚修好一台显示在充电,但实际没有电流的。

先看下充电充不进去的问题:测量下BQ737左边的电感的右侧,看下充电的时候有没有驱动波形;
如果有说明确实在充电了,可能管子或者后面哪里断开了;
如果没有波形,说明BQ737的工作条件不满足,这个时候就需要测量下ACOK,ACDET,IOUT几个引脚,
充电的时候ACOK应该为低电平,ACDET应该为2.54+,IOUT应该mV级别,如果不是的话,说明条件检测不满足,一般为输入电压不足,或者充电过流,这时候就看下Q737手册上的推荐电路,测量下每个地方的连接,是否正确连接,阻值是否对,特别是几个采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池没用了

解决了 电池里面小板断线了 飞线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电池隔离管没过

解决了 电池里面小板断线了 飞线解决了、、

网友C:
这个是不是通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通病哦

不是 电池问题 电池里面有个小板 有二条线露出来的  把那二条线短接就好了。。。 也不知道啥情况。。 小米笔记本感觉质量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