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7x-ud5h掉了件,不知道是啥

楼主(2020-09-19):
这板子是前天80块钱淘来的,非常新,拿到手刷个bios正常亮机,晚上开着试机,第二早发现已经死机了,然后反复掉电重启,也没有cpu供电了。检查板子发现背面有两处掉件, ,此处掉了一个电容,在ud3h板子同位置拆个补上。 此处也掉了一个芝麻粒,不确定是啥,求助大神能否告知掉的是啥,另外这板子第二天为嘛就不能亮了

网友:
ud3h和ud5h的板子有个通病不出cpu供电,将芯片5v供电的零欧姆电阻拆掉,补坨锡就搞定,这个板子我没位置图,也不明白为啥就不能开机了没敢动手

网友:
cpu供电脚电压没问题,把表笔一直按在开启脚可以开机,掉件背面这个位置应该是vtt_pwrgd的位置,应该是掉了一个电容导致,开启电压不稳,将红3v直连到开启脚问题解决了

网友A:
都掉件了!有问题还问为嘛不亮

网友:
背面基本都是电容的。

网友:
ud3h和ud5h的板子有个通病不出cpu供电,将芯片5v供电的零欧姆电阻拆掉,补坨锡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掉件了!有问题还问为嘛不亮

收到就掉件了,当时可以点亮的

网友:
板子还有有问题,这次用了三个小时断电的,我搞不定了

网友:
高端主板没图纸位置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