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XsMAX开机使用过程不定时重启WDT

楼主(2020-09-19):
【故障机型】:iPhone XS MAX
【故障现象】:客户正常使用重启,接机看重启日志报错userspace watchdog timeout(也就是老系统的WDT我下面都只打缩写WDT来代替这句英文)维修思路和会引起报错的原因在最尾巴有遇到同样问题的直接看尾巴修给你总结了

【维修过程】:

   说下我怎么搞定的这台机子和思路以及实际维修时的判断
1.收到机子看了下电池有数据,测功能正常,重点换在外配。(WDT维修方向只有两个第一个是电池数据和送话。送话分为三个 1.尾插 2.开机排 3.听筒排)
2.换了个总成壳和听筒排依旧重启那就主板了看了一遍表面还可以 那就依次打值(特别BB下J4600箭头标注的如果测到接地而你听筒有声是正常的你放电放完就有值了铃声升压电感集成到IC了具体原理看书去)

3.拨开座子附近的黑胶也没虚焊的电感但是我看到了尾插座子上部座子中间有裂痕,我图纸标注了下位置也就是这几个点中间塑料有纹路修机子时没想发帖子没拍实物照片。这几个点刚好是主送话的总线和供电线。所以没有犹豫直接换了座子就正常

总结下思路和实际维修
1.看电池数据 有 下一步  无  三角管或座子变形  不扯CPU断线的原因到哪地步你也是衰
2.没壳总成的依次换尾插(原装的组的不行) 、开机排线、听筒排(后两者比较少   开机排问题大部分是进水和换后壳玻璃时弄到了)
3.拨开尾插座子和电池座子周围的黑胶看下有没虚焊的和座子的良性  座子有值塑料变形也要换
全部试完还不行 虽然电池数据有还是换个电池(只遇到过一次)

    非常久没写帖子了可能写得不好但是我不会改的   各位机友

网友A:
这种实战维修的不是很多人爱看啊!都喜欢看那种一步一步推理的帖子!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祝老板生意兴隆。

网友B:
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重启代码吗
panicString" : "panic(cpu 0 caller 0xfffffff02b7bb3d8): \"i2c3::_checkBusStatus Bus is still in a bad state; last read status 00010110 int shadow 00010100 xfer 00000000 fifo 00000000 for device display-pmu\"\nDebugger message: panic\nMemory ID: 0xff\nOS release type: User\nOS version: 18A373\nKernel version: Darwin Kernel Version 20.0.0: Fri Aug 28 23:07:00 PDT 20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重启代码吗
panicString" : "panic(cpu 0 caller 0xfffffff02b7bb3d8): \"i2c3::_checkBusStatus Bus is still in a bad state; last read status 00010110 int shadow 00010100 xfer 00000000 fifo 00000000 for device display-pmu\"\nDebugger message: panic\nMemory ID: 0xff\nOS release type: User\nOS version: 18A373\nKernel version: Darwin Kernel Version 20.0.0: Fri Aug 28 23:07:00 PDT 2020;

I2C3总线上的芯片和外配

网友:
谢老哥,写得很好!简洁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实战维修的不是很多人爱看啊!都喜欢看那种一步一步推理的帖子!

哈哈,两种我都爱看,集思广益

网友:
@1845936336  这个故障跟我一个求助帖是一样的报错代码。这个机子是自动重启后提示无法验证电池,然后手动关机再开机就好了。请问有没有思路是哪的问题。

网友(2020-11-04):
引用 网友B:
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重启代码吗
panicString" : "panic(cpu 0 caller 0xfffffff02b7bb3d8): \"i2c3::_checkBusStatus Bus is still in a bad state; last read status 00010110 int shadow 00010100 xfer 00000000 fifo 00000000 for device display-pmu\"\nDebugger message: panic\nMemory ID: 0xff\nOS release type: User\nOS version: 18A373\nKernel version: Darwin Kernel Version 20.0.0: Fri Aug 28 23:07:00 PDT 2020;

硬盘坏了或者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