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惠科 NF32Q 显示器屏幕全是黑色横线 整体画面正常

楼主(2020-09-19):
HKC 惠科 NF32Q 显示器屏幕全是黑色横线 整体画面正常 横线和EXCEL表格差不多!

各位大神给看看是屏幕坏了吗?
是屏幕坏了,就是屏幕坏了,后来屏幕就变成黑白的了!

网友A:
屏线氧化或屏坏,,,

网友:
拆机线把屏线搞一下

网友B:
这个肯定不是屏线,我记得很多年前修过一个,好像是有一个什么电压没有,查查逻辑板的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氧化或屏坏,,,

我看也是屏问题,回头拆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不是屏线,我记得很多年前修过一个,好像是有一个什么电压没有,查查逻辑板的工作电压

好的,我还是拆开看看,就怕是屏幕问题,不好弄呀

网友:
屏坏了,修屏吧!

网友:
屏坏了,上压屏机换排线吧!

网友C:
屏坏了吧  我前一段时间也有一台

网友D:
屏坏,你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坏,你搞不了!

是的,就是屏幕坏了,后来屏幕就变成黑白的了!

网友(2020-11-29):
引用 网友C:
屏坏了吧  我前一段时间也有一台

修好了吗

网友:
怎么样了?

网友:
直接换屏吧

网友:
最可能是屏线氧化或屏坏,,

网友:
没的修了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