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 深海泰坦 x1 驱动问题

楼主(2020-09-19):
启动安装不上  桌面右键没有NV控制面板 设备管理器显示的事 1060型号 然后一个黄色感叹号

网友:
到官网打驱动

网友:
官网驱动也打了 不行

网友:
驱动錯误43?

网友:
那就只有问客人咋个办。

网友:
没有提示

网友A:
安装纯净版的系统  去下载官网的驱动 安装 不要装系统自带的  根据机器年份安装相应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纯净版的系统  去下载官网的驱动 安装 不要装系统自带的  根据机器年份安装相应的驱动

试了。wind7
wind10 都试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感叹号要么显存要么显卡,要么bios

网友B:
你安装win10哪个版本的系统,如果win10版本版本太老,1709以前的,老版本可能就安装不上去动,看看这些,至于NVIDIA的控制面板 Microsoft 正在改变硬件驱动程序在通用 Windows 平台 (UWP)、Windows® 10(及更高版本)和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9(及更高版本)上的工作方式,逐渐变更为Windows DCH 驱动程序,因此会导致INTEL和NVIDIA的控制面板变更为微软UWP版软件,需要通过微软应用商店进行下载和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安装win10哪个版本的系统,如果win10版本版本太老,1709以前的,老版本可能就安装不上去动,看看这些,至于NVIDIA的控制面板 Microsoft 正在改变硬件驱动程序在通用 Windows 平台 (UWP)、Windows® 10(及更高版本)和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9(及更高版本)上的工作方式,逐渐变更为Windows DCH 驱动程序,因此会导致INTEL和NVIDIA的控制面板变更为微软UWP版软件,需要通过微软应用商店进行下载和安装,

1909和2004 都装了。用mats测试显存挂了

网友C: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显卡问题

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