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VM520 认不到固态硬盘

楼主(2020-09-19):
VM520U认不到硬盘,硬盘小板是分开的,后天拿来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换了硬盘小板能认到他原来原装机械的硬盘,但认不到固态的,又碰到一个挑硬盘的,真是奇怪,
换的小板型号好像有点不一样,,原来是2.0版本的,应该是版本不一样的问题,确定了是硬盘小板的问题,估计是内部断线了,但观察了好久也没有找出问题

网友:
这个排线容易坏,遇到过坏的,这个排线接口也注意看看,有没有虚汗】,建议从主板这边飞4根线到硬盘接口处试试看

网友:
一般是硬盘排线接口的问题

网友:
上WD40试试。

网友:
把排线掉个头,在试试。遇到过,掉个头,好了,你试试看。

网友:
能认到机械不认固态 有点少见啊

网友:
之前W519L  通病也是不认硬盘 但是有的硬盘他能认  后来都是换的小板跟大板之间的小座子OK了

网友:
这个排线接口也注意看看,有没有虚汗

网友:
换一个IC试一下这个很容易坏谢谢楼主希望有帮助

网友:
没有什么挑盘的说法,接触不好而已。

网友:
这个华硕小板的底座很多虚焊,遇到好几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有遇到固态没坏,但就是认不到,换个固态就认得到

网友:
座子是个通病,先换撩再说

网友:
这个少见,小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呢?还没加过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
换的小板 有问题

网友:
能认机械,不认固态,是不是兼容问题,这个小板和排线都老贵了

网友:
换的小板跟大板之间的小座子OK

网友:
座子接触不良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