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Acer A315-55G独显原机备份

楼主(2020-09-19):
版号:DA0ZAWMB8G0 REV:G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Acer A315-55G独显原机备份.BIN

网友:
20年4月出厂在保机器 10代I5

网友(2021-03-30):
刷了可以亮机  就是亮机慢

网友(点评):
要合成下你机器的ME就可以了

网友(2022-01-24):
今天修到一台宏基ACER Aspire A315-55 series(N18Q13) 板号DA0ZAWMB8G0 REV G笔记本,故障现象:插电0.000触发0.408后掉回0.000不断的反复重启,屏幕没有显示。最后查出是键盘坏引起的更换键盘OK!!发一个电压电阻图出来参考。二极管档测独显电感阻值0.002欧,VCC_CORE阻值0.003欧。

网友(2023-06-12):
可以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