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lmx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9-19):
这个主板是我自己用的,很老的主板了,现在都用手机,不想换了,上个月我一个表弟电脑电源烧了,我就把我的拆了换他了,这个电脑就一直丢着没用,昨天没事把他电源修好装上去发现开不了机了,这个郁闷啊,不触先查供电吧,5V待机正常,开机线2.9V(就这里误导我了)跳线不用说也是2.9V,io是it8728时序75/72/71/76, 论坛找的图片,测量75#有高低高,72#高低高也有,71#0V,io的待机电压也正常,85#rsmrst为0V,不正常啊。好像是要这个电压出来,必须蓝桥待机正常,测量南桥1.2V待机正常,这里我就开始搞不懂了,这里走了好多弯路,测量发现rsmrst接了个上拉排阻822,另一边有2.9,华硕822坏的多,果断换掉,以为问题解决,谁知道换了2个822,故障依旧,修到这里我都怀疑是io坏掉,我直接短接排阻发现可以上电了,但是不跑码,这里排除io问题,因为短接后没有拉低电压正常上电,接着又从头开始查,我实在是没办法了,看到论坛的帖子待机都是3.3,开始围绕这个电压检查,图纸在电脑上,电脑坏了,也打不开,跑线发现开机键接到一个应该叫稳压三端管吧(gs1085)看论坛大神说这个接的2个分压电阻容易变质,导致电压拉低,我在线测量发现电阻阻值是正常的,那现在就把怀疑对象放在这个稳压管上了,手上没有这个稳压管代换,刚开始为测试外接了个3.3V电压,发现可以触发,还是无法跑马,这里有走了好多弯路觉得应该还有别的问题,后来翻箱倒柜的找了个1117 别笑,可能你们会说1117最常见的,可是我现在没有做这个了,料板也没有,还好的是在以前的拆机零件里翻出来唯一的一个,马上飞线上去测试,终于听到滴的一声了,但是1117发热严重,好像不是长久之计,除了换个同型号的,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上面如果描述哪里有不对的,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纠正一下,大家不要笑话我,我本来原来开店也是自学的,现在这么久没动这个了,好多都忘记了,这个故障对于各位大神来说肯定是秒杀故障,我这里发出来提醒下新手,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失误判断可能要走好多弯路,甚至容易故障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