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B450m虎将bios芯片旁掉件

楼主(2020-09-19):
红圈位置掉了一个小零件,不知道是什么零件,也查不到点位图,现在可以正常使用,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哈,知道的大佬指导一下我想办法拆一个补上

补充内容 (2020-9-22 00:33):
之前粗心了,原来关机状态下,时间不会走,bios设置可以保存,手上有这块板子的老哥看看能不能帮忙提供一下这个零件规格,非常感谢了

网友A:
蜂鸣档测两端,如果一端接地的话,应该就是电容吧

网友:
3v  电容  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蜂鸣档测两端,如果一端接地的话,应该就是电容吧

不知道规格呢

网友:
嗯,就是不知道具体规格

网友:
这BIOS没上焊油吗,怎么焊得那么粗糙

网友B:
随便在料板子上照猫画虎补一个就是了----只要不是特殊BIOS应该都出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在料板子上照猫画虎补一个就是了----只要不是特殊BIOS应该都出不多。

哈,现在还能正常用不知道规格就先不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