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两面都有显存的怎么定位啊求助

楼主(2020-09-19):
这个排列方式 怎么算都不正确啊求高手750显卡

网友A:
芯片那面第3 颗,话说这卡显存供电电感很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那面第3 颗,话说这卡显存供电电感很烫啊

明天试一下,搞不懂这个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