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2930901 BIOS

楼主(2020-09-19):
机器很新  我在淘宝买的bios  买完才我的编程器刷不了32M 的   卧槽  里面有32M的和16M的 给有需要的人了  你们验证一下

网友:
支持一下,但是貌似发错位置了

网友(2020-12-18):
在HP830G5 板号:6050A2930901-mb-a0  刷了16M的不开机。32M的和原故障一样。

网友(2021-03-10):
进水机,没有VRON,16M的ECBIOS刷上不触发,32M待验证

网友A:
实测32M也是坏的BIOS。手上机器是进水的,EC部分电阻腐蚀严重,简单处理后,触发无CPU供电,刷了楼主16M不触发,刷回原机可触发。

买了块料板,更换EC及周边腐蚀掉的电阻后触发还是老样子。
刷楼主32M 触发0.2A掉电,触发瞬间有CPU供电。
拆下料板BIOS装上触发能显示。BIOS合成中,稍后奉上。

网友(点评):
验证了。BIOS是好的,别乱说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32M也是坏的BIOS。手上机器是进水的,EC部分电阻腐蚀严重,简单处理后,触发无CPU供电,刷了楼主16M不触 ...

哟 有了吗???????????

网友:
已验证 BIOS 完美亮机快

网友(2021-04-10):
已经验证,BIOS是好的。

网友(2022-02-15):
刷了32M的就直接好了,16M的都不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