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C611P掉电,偶尔能显示不能进系统掉电

楼主(2020-09-19):
主板板号;LA-C611P主板故障;触发0.12掉电,偶尔触发能显示
此主板为二修机,
此机器据说是通病。但是没人愿意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很多都在问这个问题触发掉电,还说刷EC换BIOS、换CPU,都没有好。我拿过来的时候已经加焊过CPU 刷过BIOS,还搞过隔离,据说第一次拿去修已经修好了,用了大概一个月不到,拿去返修  修了一个礼拜,没有任何进展,告诉客户要换主板,1300百元,客户接受不了,拿到我这里来修,看看图1 这是我洗过之后的图片原图就不给大家看了  看看图2 这两个芯片换了,节点还是重新加焊的,
开始检查,触发掉电前面条件我不就查了,看看触发之后的电压以及条件,+VCC_GT 1.0V正常,  SUSP#正常   +3VS正常   +5VS正常 看看其他吧,还有一个转换电压没有查那就是+1.0V_VCCSTU这个是1.0V转换而来的UC5 EM5209V 1 2脚1.0正常  13 14 脚我怎么测试都是只有0。78左右  即便触发正常亮机,13 14也只有0.88左右  和1.0还差那么一点点我就想是不是转换电压不够导致CPU工作不正常才会掉电的 也就是触发得不到足够多得电压 进不了系统掉电,不多想果断更换 更换后  点火触发正常点亮                     给大家来一张量机图
总结  就是+1.0V_VCCSTU转换不正常导致掉电,,,也许上家没有仔细查看,才没有修好,
小插曲  上家内存装错了  和找他去了,错了也就算了 还是条坏的给大家看看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内存是什么机器上面的吧,,自己体会上家什么人品吧 我不多说了
码字不容易加点分吧

网友:
cpu 没给你弄死就不错了

网友:
一般要是处理问题,都是cpu。所以维修有风险。修机就一次

网友:
不把板子搞暗病还好

网友:
这个修的溜!你是不是我们群里的?

网友A:
忘了说下,贴子加上图纸截图就完美了

网友:
学习了

未闻花名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下,贴子加上图纸截图就完美了

不给你评分 好像有点对不起你  给我发的截图

网友:
我曾经发过这个机器的帖子,有人告诉我了。。。。你修机之前不先检测内存吗?特别是二修机。。。有可能忙乎半天一毛钱搞不到。。。

网友:
维修,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很多地方没有修好,或者修好报价不修,都没有检测费给的,有些维修一两天,门面也要开支,那肯定就得拆点东西了,一般不设故障的就算是好人了

网友:
这换内存还是小问题,如果给你搞暗病拆电阻。或者直接给你把CPU干废了。。那才是真的你浪费时间也修不好了!

网友:
可以拆芯片直线吗?

网友:
还好CPU没加焊废

网友:
还好客户相信你,要不信你说你换的内存,也是百口难辨

网友:
可以的,没芯片,就两坨锡算了

网友:
维修,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很多地方没有修好,或者修好报价不修,都没有检测费给的,有些维修一两天,门面也要开支,那肯定就得拆点东西了,一般不设故障的就算是好人了,所以都是同行有些事你得闭一只眼~~

网友:
这是鸿基通病了

网友:
维修就是这个样样了哦。修几天报价太贵,客户不修气死你。

网友B:
修的仔细,良心维修
新芯箱硬88
修机器,不能瞎搞,和谐一点比较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仔细,良心维修
修机器,不能瞎搞,和谐一点比较好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高,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0-10-23):
刚遇到一台 故障差不多 有时电流0.014 掉电 开关灯亮 换掉解决

网友:
二修机都修的这么溜。。

网友:
修不好,换内存,贴纸还不一样,上家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