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41无待机

楼主(2020-09-19):
dell 3441 板号是13283-1故障:插电无待机,电流表显示0.003有时显示0.045这时待机芯片有点发热。待机芯片是RT8203 2PIN和4PIN是开启脚是5V不正常,顺着信号查正常PQ4501的2PIN和5PIN是高电平,这样管子导通后RT8203  2  4脚通过电阻对地由内部来开启3V  5 V 3v_5v_en由面电路变更过来,是由EC发出S5_enable  查此信号

拆掉Q2403待机电压开启

按开关正常触发

网友:
图片插的有点乱,按信号看吧

网友:
我看不看的懂不重要,关键是你修好了就O了

网友:
这个的问题还好点

网友:
是不是C2417击穿了,查一下,有没有更换Q2403?

网友A:
没看懂啊,兄弟,有5V不算开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啊,兄弟,有5V不算开启吗

这个芯片的开启脚经电阻接地才算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的开启脚经电阻接地才算开启

这样子,学习了呀

网友:
电阻接地才算开启

网友:
看不明白你所表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