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惠科2381的无边框显示器,

楼主(2020-09-19):
一台惠科2381的无边框显示器,接到插独显的主机上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接到集成显卡上的主机上就各种奇怪故障。先是有干扰然后就是向上滚动的横波纹,然后还闪屏有时候干脆点不亮。一开始以为是集显主机的问题,把主机换了还是一个样,已经排除主机的问题了,电源适配器也换了还是不行。为何插到独显上就能用,拔掉独显用集成显卡就不能用了。请教坛里的高手。

网友:
现在插集显主机不亮了,插独显主机就能亮。咋回事啊?

网友:
我估计是你驱动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