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元件对地为零了

楼主(2020-09-19):
请问这是什么元件对地为零了,看看我的图片 (硬盘的电板)有图纸吗?

网友:
这个造型好像在哪里看过,这个是什么板子

网友:
找上一样的硬盘板看看,硬盘板容易找

网友A:
没有对地,这个是希捷的三角板,买块吧,也不贵

网友:
这是什么上面的板子没有见过

网友:
这个没有对地吧,印象中好像是希捷的三角板,淘宝买个就可以了,也不贵啊

网友:
这个不是保险吗

网友B:
对地是O。硬盘主板随便换是没有用的,要重新写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对地,这个是希捷的三角板,买块吧,也不贵

嗯嗯,是希捷的三角板没想到那么便宜25元。

网友:
跑线看下,可以研究下是什么功能的

网友:
不知道,有人知道告诉我吧,对地阻值为零,应该好的阻值有好几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是O。硬盘主板随便换是没有用的,要重新写程序的。

把原主板的八脚储存换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