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80 type适配器不充不供电故障

楼主(2020-09-19):
故障现象 ,电池开机正常,充电灯橙色正常,但电池充不上电,同时开机提示适配器不匹配   单用适配器也无法开机  ---------经测试雷电口只有5V 供电,排查PS8747B识别IC后,示波器测试【U15在插上type后地址线无波形跳变】故障疑点, 更换W25Q80 写1M程序

网友:
楼主牛皮,晚辈佩服,666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没看明白刷BIOS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没看明白刷BIOS好的吗

应该很明确了,同行应该一点就通呀可能我废话比较少,

网友:
这个确实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很好 楼主找到真正的故障点

网友:
你是不是之前在远程群里问的那个人

网友:
这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的万用表

网友:
可以,这个芯片也带数据了

网友:
这个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2020-10-23):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2020-12-09):
必须要更换U15吗  手里有一台 接口上测是5V  刷了U15 的程序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