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20-09-19):
来自
OPPO A9 电池接触异常怎么办
OPPO

网友:
重装电池试下

网友:
最简单的,直接换块电池上去试试,不一定非要原型号,能用的先插上充电看看是否正常不就行了

网友:
简单的,直接换块电池上去试试,不一定非要原型号

网友:
非常感谢,正常使用

网友:
检查电池座中间的两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