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这块板子运行

楼主(2020-09-20):
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这块板子运行过程中自动掉电的啊?
  io拖过锡,BIOS重新刷过,纽扣电池也有电。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有时候能运行一个小时,有时候,几分钟,有时候甚至无限重启,或者刚进系统就掉了 #进系统掉电#  #技嘉b85运行中掉电#

网友A:
把温控的三极管拆掉试试

网友:
IO边上的小电阻

网友:
你好,是管什么的小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温控的三极管拆掉试试

好的,我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我没找到温控的三极管在哪

网友:
但是我用鲁大师测试温度,烤机,都不会掉电。它就是平常不定时的,掉电

网友:
这种无规律掉电我都是报废了的-----很难抓到故障点。。。。

网友B:
IO各个供电检测反馈电阻

网友:
好的,我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各个供电检测反馈电阻

刚刚查到了vin3的分压电阻坏了一个,导致电压,只有1.6v,更换后,恢复到2V,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过掉电了,等会在测试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刚刚查到了vin3的分压电阻坏了一个,导致电压,只有1.6v,更换后,恢复到2V,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过掉电了 ...

技嘉的电压检测分压电阻坏也会导致掉电,通病,温控三极管坏也会掉电,也是技嘉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电压检测分压电阻坏也会导致掉电,通病,温控三极管坏也会掉电,也是技嘉的通病

大神教我的思路真的很不错

摩拜

网友:
加焊南桥,。或者重植

网友:
嗯嗯,这个问题解决了。换了个小电阻

网友:
百度一下有没有通病

网友:
嗯嗯,这个已经解决了

网友:
那个电阻你倒说啊!

网友D:
这样故障真难查啊,群主弄好了发一下经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故障真难查啊,群主弄好了发一下经验吧

这个已经搞定了

我的其它帖子发了,也是问的其它大神

网友:
cpu供电芯片开启的电压多少?

网友E:
应该还是5伏 12伏检测的分压电阻不良了 试着加一下温 看看有没有变化 不行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还是5伏 12伏检测的分压电阻不良了 试着加一下温 看看有没有变化 不行就换了

嗯嗯,这个问题解决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