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n515充电异常

楼主(2020-09-20):
电池90%以前都正常。充到90%就开始一会儿充电,一会儿电池来回切换,喇叭不停地响。b+电压也是一会儿有一会没有。这该怎么修呀?充电芯片是bq24781

网友A:
系统设置问题吧  电池快充满了 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设置问题吧  电池快充满了 会保护

不开机充也是这样

网友:
应该还是充电电路问题,识别电池和电源有问题,所以在电池和电源来回切换

网友B(2021-02-22):
楼主修好没有
这个是不是充电芯片问题,遇到一个一样的可能是通病

网友:
不开机充也是这样

寻霸业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检查芯片工作条件呀,或者把整套充电芯片mos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没有
这个是不是充电芯片问题,遇到一个一样的可能是通病

没有 放生了

网友B:
我的修好了电池问题 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修好了电池问题 换了一个好了。

这么简单?我这儿没电池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