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简单维修联想G470进水。

楼主(2020-09-20):
昨日收到联想G470笔记本说是进水不开机,拆机后并未发现明显进水痕迹。遂上电,待机正常。开机电流到0.3左右掉电,并反复重启,重启3次后掉电到待机。
分析:1能上电说明待机电路应该是好的 ,上电掉电分2种情况,一,缺电压二短路保护。
测试:既然确定故障了,打阻值开始,所有电感对地均正常,测试点也有阻值(短路排除)。上电测试是否缺电压。。
  待机OK 开机后 除cpu无供电 ,另外还有1.5v 没有之外,各电压正常,
分析:缺电压先看时序,1.5v比CPU电压先出。遂先查找1.5v故障点。
解决:测量PU501供电芯片测试点发现没有EN\DEM开启信号。追图纸此信号直接由EC芯片发出。测量EC95脚4.5V高电平。确定故障,此线路断路。飞线后解决次维修结束。
结语:此次维修没什么技术含量,写出来给新入行的弟兄提供一点维修思路。大佬勿喷。谢谢观赏。
不会排版,各位看官凑合看,等学会了再重新编辑。

网友(2021-03-24):
写的挺好 就喜欢看些这样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