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电脑整体电压偏高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0-09-20):
待机电压正常3.3  5.2v
开机之后电压都变高待机3.64v5.45v
内存是低压1.67v
cpu电压2v
显卡1.32v
故障开机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有时一开机掉电

网友:
楼主你好 首先测量待机的三伏五伏正常不正常 然后测量一下触发条件 目前小白 感谢楼主理解

网友:
接地没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