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R2.0独显无输出集显正常及PCIE B5 B6问题

楼主(2020-09-20):
主板型号:华硕P8H61-M LX3 R2.0 REV 2.01

网络图片
故障:独显无输出集显正常,系统也认不出显卡
维修:独显无输出一般是显卡问题多,但集显无输出还是很多的,多数刷个BIOS就能解决,从容易开始吧,

电源12V 正常,13 A14电压0.37 二极体350,正常,A9 A10 3.3正常,A11 复位正常,B5 B6电压3.3正常,二极体1963,
怎么会这么大,两个一样,奇怪了,看了一下点位,B5 B6和桥之间有一上电阻链接,但是问题来了,实际主板上这两个电阻的位置是空的,电阻链接桥的一端是二极体500多正常。

手上还有一块P8H61-M_LE,结果一样也是这两个电阻没有装,难道B5 B6可以不用,全是在A13 A14来完成数据?不明白了,我之前发的帖子有个七彩虹的,也是B5 B6空的,无电压,无二极体值。开机正常

不管这里了,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反正这个B5 B6是想不明白。

像这样的无头绪的故障那就刷个BIOS吧,刷了官网的,还是一样。
想到老的机器这样的问题都是北桥的问题,最后还是用上了维修神器修好了,

插了一遍,开机正常

最后,这个PCIE的B5 B6,到底有没有方法判断有没有在使用。一直有这个疑问。搞不明白

网友A:
是用橡皮擦CPU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橡皮擦CPU解决了吗?

对的。就是橡皮擦。

网友:
最后是CPU脏了吗?

网友:
楼主可以区些小说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