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HD3-A 不定时关机重启

楼主(2020-09-20):
今天收到客户一个技嘉的板子,告诉我不定时关机重启
拿到手后,成功点亮,然后刷BIOS,io引脚发现有点生锈,处理拖锡后。
再次亮机测试,还是会不定时关机重启
打开点位图,把所有的vin检测电压量了一遍,发现VIN3的电压偏低只有1.6v(实际应该是2v)
,找到vin3的供电后,发现是vcc通过15k电阻和10k电阻分压得到2v
然后找到电阻,拆下来后发现15k的是开路状态,更换后,重新装上,成功出了2v电压
亮机成功

网友A:
技嘉这个VIN检测说真的我还 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这个VIN检测说真的我还 没修到过

我也是第一次

网友B:
5V的电压检测 前几天我也遇到一块老是重启  和楼主的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的电压检测 前几天我也遇到一块老是重启  和楼主的故障一样

现在搞好了吧!

网友:
这个板问题很多

网友C:
不定时关机重启一直是难修的主,今天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D:
只有技嘉有vin检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技嘉有vin检测吗?

其它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定时关机重启一直是难修的主,今天又学会了一招

学会了也不给我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分享、学习中!

那就给我点个赞吧

网友:
是吧,这个不好玩

网友F:
vin检测出问题还是比较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vin检测出问题还是比较少吧。

嗯,很少遇到vin不正常的

网友D: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掉电要查vin电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掉电要查vin电压的

一直以为掉电,要么是温控,要么是电压不稳。我也是请教别人,才知道vin电压不正常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直以为掉电,要么是温控,要么是电压不稳。我也是请教别人,才知道vin电压不正常也会引起掉电

不过这么多vin,也够得测

网友:
楼主我也有个z97-a不定时关机

网友:
寄给你帮我搞搞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