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烧板的没见过这么烧VGA的!

楼主(2020-09-20):
直接上图,哪个见过VGA接口烧成这样的?!

什么原因会烧成这样,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维修中,都无法解释。

网友:
这个真的没见过

网友A:
肯定是维修过的主板或者显示器,去掉了保护电路,然后电路出故障,就烧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维修过的主板或者显示器,去掉了保护电路,然后电路出故障,就烧成这样了。

VGA接口的保护电路只是几个箝位二极管,输出的只是脉冲信号,即使是其中的那个5V的线地短路也不可能烧成这样!
更何况,大部分显示器根本不用那个5V线,无论天打雷劈都不可能烧成这样!

搞 维修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 !

网友B:
不可思议,要不插错线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思议,要不插错线了

用户一直在使用的,怎么可能插错?

就是插错,也是一瞬间烧机,那个座明显是长时间、大电流一直烧烤造成的。

今天是电源烧掉不通电才来修的。

网友:
那么神奇的吗

网友:
搞维修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

哪位大师能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  额 我们众筹一下 合资出钱采访下用户吧 好不好

网友:
我看像是烧烤的

网友:
就认为是天打雷劈烧坏的,确实没见过,

电源插头烧糊的见过

网友:
这是插220了吧

网友:
这个厉害了,怎么烧的

网友C:
漏220电进去了。

网友:
无需纠结,赚钱就好

网友:
想知道换完接口后板子还能用么

网友:
首先,你得用什么方法把VGA线接到220V上去?

然后:接市电后开机,保证一秒内放炮,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转入烧烤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220电进去了。

怎么个漏电法?

指教一下。

网友D:
vga烧的见过,但是没见过烧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vga烧的见过,但是没见过烧糊的。

烧VGA确实见过,绝大多数是信号线对地短路。

谁见过烧烤模式?

网友:
显示器没有接地,火线串到信号线中,通过机箱接地形成回路,有这种可能。

网友:
且供电前端没有漏电保护器。

网友:
新安江是老湿机了。

网友:
进水烧了把

网友E:
我遇到过  VGA线里面的针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  VGA线里面的针倒了

是你遇到过针倒了,还是遇到过我这个烧烤?

网友:
用火烧的?

网友:
即使用火烧,也要非常有耐心!

网友:
打火机烧的吧

网友:
地线打火!显示器应该两空插座的吧!

网友F:
电源隔离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隔离电容漏电

如果漏电,用户天天在用,不触电吗?

漏电太大,应该跳闸了吧?

网友:
电烤的,至于烤多久应该有一阵子了

网友G:
前几天x鱼看到一张板,和这个有点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x鱼看到一张板,和这个有点像啊

提供链接看看?

很可能就是这个板!因为太值钱了,所以用户想发财!

网友:
这个真的是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