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电阻阻值

楼主(2020-09-20):
本人小白,一联想510S-14ISK笔记本上电自动掉电,不能再次触发。拆开发现电源芯片13脚VCC电阻腐蚀,论坛上找到了图纸,打开没标识,可能我看不懂,请大师们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直连就可以的

网友A:
是2欧姆的,也可以直接短接都行

网友:
13脚接了一个电阻跟电容,你别搞错了
电阻直连可以,电容坏了可以去掉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 ,我试试

网友:
去废板拆个0欧的,下次好修点

网友:
直连怕不稳定 直接拆个0欧姆的焊上去

网友:
2欧姆电阻

网友:
自己的电脑,有图纸,尽量按厂家电路维修,电阻不建议直连,数字供电的电容,也不要去掉。看是表面没影响。其实设计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电阻主要限流,加保险,这个电容有滤波作用,但并不是为了滤波,而是为了减少这个芯片给这条线路上的电压带来毛刺,同时能让这个芯片,有自己的存电的小“仓库”。个人理解,

网友:
谢谢大家,手头上没有电容,电容直接去掉了,电阻接了个1欧的,现在不掉电了,电脑缺个内存,暂时还不知道能不能点亮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好东西

网友:
这个直接没问题的

网友:
保险的话装1k2k都行

网友:
2欧姆 0402的

网友:
是2欧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2欧姆的,也可以直接短接都行

不是2欧的而是24千欧的电阻

网友:
直接连起来就可以了,一个2欧姆的电阻。

网友:
教你下,前面是电阻阻值,中间是电阻体积大小,后面是精度等级。带X或@一般不装,要更细的来远程班带你飞,找我报名就行,有用加分!

网友B:
这应该是2欧姆把,不过我都是一坨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2欧姆把,不过我都是一坨锡

电阻电容换好后,有一个VCCIOP电压不出,昨天又弄了一下,现在不开机了。请教这个VCCIOP是个什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