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HD5670显卡无复位导致黑屏维修事例

楼主(2020-09-20):
维修黑屏故障,我肯定不知道一定就是复位,肯定是先检查几组供电阻值都正常,然后检查几组供电,按A供电时序测试结果如下:
1.VDDC5=5.2V OK

2.VDDC1V8=1.83V OK

3.GPUVDDC=1.14V OK

4.MVDDC=1.58V OK

5.PEXVDDC=1.01 OK

所有供电都是正常的,然后测试了时钟都是正常,最后就是复位了,显卡的复位信号这里我直接一般直接测试显卡BIOS芯片的CS片选引脚1脚,正常情况下GPU收到复位信号后,前提是供电时钟正常的情况下就会发出BIOS 片选信号然后读取BIOS芯片的数据,然后BIOS芯片从二脚输出数据信号给GPU芯片,不啰嗦先看一下波形图:

从图片上从开机就没有复位信号,然后我们可以按一下复位开关,这里不管怎么按都是一样没有复位信号,所以复位信号不正常,然后往仔细观察一下显卡供电和掉件的情况后来发现没有,时钟这里都正常剩下的可能性要么是GPU没有收到复位信号,其次就是芯片本身的原因了,不管其它的先检查PCIE送到显卡金手指的复位信号看看正不正常。这里我借鉴一下别的显卡图纸,这里复位信号通过一个5脚缓冲门电路的2脚输入后从4脚输出,这里我测试了波形都是正常的。

然后复位信号从4脚输出送到一个14脚COMS 4路缓冲器,先看一下电路图

复位信号分别通过芯片的9-5-2-12脚输入,然后从8-6-3-11引脚输出。

这里我测试了9-5-12输入的信号都正常都是3.4V高电平

可是2脚是低电平,没有电压,这个就不正常了,然后该引脚是直接连接6脚输出引脚后来又测试了8-3-11引脚都无输出,然后测试14供电3.4V正常,就算2脚输入电压不正常可是其它引脚电压也是正常为什么不输出高电平呢?

那肯定是芯片坏了吧,于是换芯片后再测试输出引脚电压都是正常,上机测试OK点亮维修到处结束!谢谢打赏啊!

网友:
桌子真干净。技术也好。66

网友:
卡很老,但思路很好,我等小白的福利

网友:
这桌子咋那么干净呢?我收拾最多顶20分钟,因为找料件什么的到处翻。

网友(2020-12-10):
这个有点牛逼啊  向大佬学习

网友:
我这有张迪兰6770,1.8V测得是3.3V,这还有救吗?

网友(2021-03-17):
兄弟  请教下 N卡 卡B2  还能盲跑MAT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