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450r4v 充电指示灯问题

楼主(2020-09-20):
接到一个朋友的一台三星笔记本,型号为450R4V ,表现为充不进电,我看了一下,就是充电器接口坏了。于是用转接头,接可调电源充电,电源指示灯红色,充到99% ,红绿灯,就开始交替闪。我就问了一下,他说充满应该亮绿灯。于是开始拆机仔细检查。当只接了外适配器,不接电池,绿色指示灯一直亮着,接入电池,不开机,如果是充电状态,绿灯其实也是亮着的,图纸上这个灯是AC接入的灯,但红色更亮,所以从外部看,就是红色,电流表显示 1.23A。最纠结是就是充到99% ,在主板上仔细看,绿灯常亮,红灯闪。装在笔记壳里,就是红 绿交替闪(电流表显示000A ,我这个是自已改的电流表,电流表精底不高)。这个笔记本就一个存储器,程序已经刷过,还是一样。强迫症的我,想请教各位手上有这个型号笔记本的朋友,这是正常现象吗?本来打算买个EC 过来测试的,又怕耽误时间,万一这是正常的,EC 加邮费,不又白花了。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先谢谢各位。

网友:
充到99还去搞啊

网友:
把电池校正后,充到90% ,就不能充电了。

网友:
三星的本子电池随时间长充电到百分之99一直往下降

网友A:
我也感觉可以了。没必要折腾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感觉可以了。没必要折腾下去了

校正后只能到90%了。

网友:
有强迫症的人 》》》》》》》》》》》》》。

网友:
换电池试一下啊!

网友:
到了90了也差不多 不过也有些客户难搞 硬要100

网友:
百分之99应当没啥问题了吧!

网友:
换电池试一下

网友:
测试了我三天,屏幕偶然弹出提示电池有问题。应该是电池问题。

网友(2024-05-12):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