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开机平时都没有问题,只要接打电话,接通电话就黑屏重启

楼主(2020-09-20):
苹果7p开机平时都没有问题,只要接打电话,接通电话就黑屏重启,大师们帮我分析一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
查看重启日志

网友:
基带问题吧,先加焊基带电源

网友A:
下班了不然可以告诉你哪里问题   充电ic上面一点的4脚管 去掉不用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班了不然可以告诉你哪里问题   充电ic上面一点的4脚管 去掉不用补就可以了

是u2710这是4脚的集成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
看了日志,换了前摄排线,不重启了,可是现在通话时听筒和扬声器都没有声音

网友B:
前面听筒排线没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听筒排线没插好

不是没有插好,重插过还是通话就重启

网友:
我拆下主板,还没有修,装上后,又好了,打了一个电话,中途故障重现,现在发现有时听筒或扬声器声音很小,还有一点杂音,发部都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不管是听筒或扬声器,话筒都没有问题,送话录音都一直正常,这故障是听筒放大u3301还是大音频的问题?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排除法呀,猜来猜去浪费时间,搞大音频,不行就小音频。

网友(2020-10-20):
应该是大音频

网友:
应该是大音频,修好说一声,学习下

网友:
前置摄像头拆了试,有惊喜

网友C:
我遇到好多,换过屏和听筒排线的话,听筒排后面的黑纸贴回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好多,换过屏和听筒排线的话,听筒排后面的黑纸贴回去就好了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