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W1942S 改LED

楼主(2020-09-20):
LG W1942S

拆开外壳,消毒

战略材料

4灯管,BOE京东方内屏

拆框,面板摘掉。
这个是封闭铁框,铁皮较厚。
用钳子掰 怕把面板搞碎,就把液晶面板拆掉搞。

塑料筐,剪开。
灯条线剪断2根,抽出灯管

灯条背面涂上ab胶水,安装进去

大瓶ab胶水,剑湘40ml,拼多多买的。4.79包邮。

用牙签支一下,让其固化。

电源板,电容完好

看了一下接口定义,电压比较高 22V

恒流板 input 12-30V,还行

切断位置如上图。
所有的35V 电容,都可以保留下来。

22V 和gnd,用拆下来的灯管线焊上。

恒流板,AB胶水直接粘贴在高压包上。

:lol强迫症犯了,把乱线扎到了金属框上。

面板也用消毒液擦一下。

开机,亮如白昼。
————————————————————
这次卡了一下时间,大概21分钟。
统计了一下流程。2个工序,是在ab胶固化时间中做完的。
还得做不断的优化,争取省出时间。

网友A:
厉害厉害,你每修一台都清洗外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你每修一台都清洗外壳啊

疫情时候形成的习惯。
买了两千多片84泡腾片。
现在只要是二手的东西,
显示器,主机机箱,我都用喷壶消毒。

网友B:
应该得额外加收消毒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得额外加收消毒费吧

里面含有5元消毒费。
客户不知道而已。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呵呵呵,也是用那一招,直接从旁边取下LCD灯条。习惯在灯条后面涂一层导热硅脂再插进去。19寸改来卖没有什么价值,帮客户改的话还是可以,22或者24以上就划得来点

网友(2020-10-21):
哇!楼主好厉害!有时间我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