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开机跑完码

楼主(2020-09-20):
GA-H81M-DS2开机跑完码就掉电,io换过,BIOS刷过,vin检测脚电压三个2v电压正常,有没有大神帮忙指导一下啊

#进系统掉电#  #跑完代码掉电#   亮机瞬间掉电

网友A:
桥旁边有个mos管换掉就好了

网友:
好,我明天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旁边有个mos管换掉就好了

mos管你说的是哪个?我刚刚测量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s管你说的是哪个?我刚刚测量都是正常的啊

桥旁边就一个mos管,靠近25m晶振旁的那个,别管他是不是好的,换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旁边就一个mos管,靠近25m晶振旁的那个,别管他是不是好的,换就对了

嗯嗯,刚刚查到了,发现少了一个8.2k的电阻,导致3.3v的一个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旁边就一个mos管,靠近25m晶振旁的那个,别管他是不是好的,换就对了

这个问题修好之后,运行了一段时间,又出别的问题了,现在上电瞬间就掉电,码都不跑了,再看看是什么问题搞得贵

网友:
我有几块一样的问题,楼主请问你维修好了没有?是什么问题?

网友:
已经修好了啊,看我另外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