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D r2.0 不触电发 通病 不开机

楼主(2020-09-20):
IO 63 pin与绿线断开了。
这张是第三张

网友:
看着就头痛,我没救了

网友:
这线飞的,下次那个拆个主板都会拆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飞这么长的线,断线位置就在COMS电池附近。

哪里能指一下吗没找了呀

网友:
这线飞的不讲究啊。

网友B:
这个就是在CPU供电上面有一个电阻腐蚀了!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在CPU供电上面有一个电阻腐蚀了!通病了!

就在这里  看看吧!

网友C:
请问电阻腐蚀是这块主板的通病还是所有主板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阻腐蚀是这块主板的通病还是所有主板的通病?

还有一个是华硕H81-E  R2.0都是这里电阻掉了

网友A:
没必要飞这么长的线,断线位置就在COMS电池附近。

网友:
这个飞线,可以再提高下就好了

网友D:
通病通病,在cpu供电旁边,或者cpu风扇接口旁边断线

网友:
技嘉PSON断线的通病,应该可以在设计上增粗线路消除的

网友:
我有一张间歇不开机的,动一下就不开机了,但是是H81M-D V1R,现在是不断启停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这线飞的也太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通病,在cpu供电旁边,或者cpu风扇接口旁边断线

谢谢你提点,已找到位置了

网友:
这里才是,坏的地方,谢谢各位了

网友:
都是灰尘多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