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J5CNXX MB REV1.0 不认独显,有偿请教

楼主(2020-09-20):
GJ5CNXX MB REV1.0 不认独显,有偿请教,目前是开机使用正常,就是不认独显,BIOS已经排除,显卡已经排除,显卡供电芯片的概率不大,应该是来开启显卡的第一路供电开启有问题,目前这个机器图纸应该是没有的,有知道的大师,请教请教呗 ,远程指导OK ,有偿至少100,谢谢了!可加微信 18723977039

网友:
开始来的时候也是独显不识别,机器拆开桥底下有点腐蚀,腐蚀应该是处理OK 的,每一个电阻都量的,电阻也每一个拆起来看焊盘的

网友A:
供电正常的话 一排排的 耦合电容到cpu 对地组织测下  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的话 一排排的 耦合电容到cpu 对地组织测下  看有没有断线

就是一组供电都没有啊     无供电

网友:
先修供电

网友B:
DGPU_PWR_EN有吗?没有的话南桥有问题。

网友C:
我修了台GI5CNXA的也是不认显卡。不过我这个机器 是5V供电没过来。你要看下供电有没有过来

网友D:
找电源芯片的资料,查供电条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修了台GI5CNXA的也是不认显卡。不过我这个机器 是5V供电没过来。你要看下供电有没有过来

供电搞出来了  现在就是独显感叹号   我了个去  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电源芯片的资料,查供电条件

供电搞出来了  独显感叹号   换了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GPU_PWR_EN有吗?没有的话南桥有问题。

没图纸的 啊

网友:
供电出来   显卡感叹号  换过显卡了  慢慢研究吧

网友:
查基本条件,应该不是芯片的事

网友:
没有图纸有点难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供电搞出来了  现在就是独显感叹号   我了个去  难搞了

把原机的BIOS刷回去。你不是有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原机的BIOS刷回去。你不是有刷BIOS了

没用  刷过了

网友:
                      这个主板难修

网友:
修好没有

网友F:
这机器没有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没有图纸吧

不是没有图纸  是我没有图纸   别人有吧

网友:
供电正常了  现在主要是显卡感叹号    换显卡显存中

网友G:
现在显卡错误代码是什么呢?43?

网友H:
淘宝300置换吧。咱俩的板子问题一毛一样

网友D:
显卡感叹号要看看你是不是刷错了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淘宝300置换吧。咱俩的板子问题一毛一样

已经修好了   有个地方断线了  显卡也坏了   握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感叹号要看看你是不是刷错了BIOS

原机BIOS    此机已经修复,显卡也坏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显卡错误代码是什么呢?43?

43噻  一般都是43 坏的多哦   这显卡换的多 2080 显卡都开始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修好了   有个地方断线了  显卡也坏了   握草

核心坏了 还是显存。拍照看看 老铁

网友:
三人行必有我师 虚心学习

网友:
学习了,这板子没有图纸,不好弄哦。

网友:
我也遇到叹号的 没弄好

网友:
涨知识了,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