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150M-D3V主板 不上电 5VDUAL 短路维修

楼主(2020-09-20):
新手修板1这次修一块技嘉GA-B150M-D3V主板,把维修过程分享一下,有错误的不解的欢迎各路大佬指点.

第一步,观察外观---OK过
第二步,上电前量各供电阻值,基本上看到mos管的D极都量一量,看有没有短路的.

运气不错,这管D极对地短路,看标号是Q31,找图纸

这是Q30,量G和S极都有阻值应该这两管正常.
运气不好,是5VDUAL短路,用到它供电的芯片的多了.

第三步,想到利用烤机大法,外接电源给这路加电,看哪个有发烫的或红烧的,希望不要烧脚多的芯片~

在EC11的正级接了跟线,上可调电源2V,马上5A大短路,目测没芯片爆掉,还好,用手摸了几圈,发现是

这个贴片电容发烫,拆掉.再量阻值出来了,不短路了.

上电5V 有了.

上cpu内存,正常开机.
完毕

网友:
占个前排、学习中、谢谢老师!

网友:
台板说真的,电容坏的不多,这个运气好

网友:
修的好,技术很棒

网友:
开始故障时大短嘛?

网友:
路过了,捡钱了................................

网友A:
这技术,老司机啊,教教我这个烤机具体怎么操作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技术,老司机啊,教教我这个烤机具体怎么操作的啊

1-2V电压,电流5A,负极接地,正极烧哪里通哪里。

网友:
待机5v短路造成不触发把

网友:
技术精湛,好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电压,电流5A,负极接地,正极烧哪里通哪里。

正极是在主板上随便找个电容都可以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电压,电流5A,负极接地,正极烧哪里通哪里。

能不能直接用5v烧啊

网友:
为何测mos管d级?直接测每组供电对地阻值不简单吗

网友:
感觉现在新板子问题都不耐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烧鸡大法,这个可以有,我不看图纸感觉都无从下手了

网友:
捡钱活 多来些就好了

网友C(2021-10-01):
师傅历害